ASUS 华硕A8S开机档LOG画面,不进BIOS维修实例

楼主(2010-08-04):
型号:ASUS 华硕A8S
故障:开机定在ASUS LOGO界面不动,按F2进BIOS,一直处于等待状态,就是进不了。客户说以前进过牛奶,系小孩喝牛奶倒在屏上和键盘上。
分析:问题可能在南桥,BIOS程序。
        1,拆机,没发现主板上有进水的痕迹,测量各大电感没有异常。
        2,怀疑南桥虚焊,拆掉无线网卡(无线网卡的线经过南桥边上),准备加焊下南桥,意外发现固定无线网卡线的胶纸下面有发霉的痕迹,一电阻旁边严重腐蚀,细心处理后,测其对地阻值,判断此处线开路了,飞线,试机,顺利进入BIOS!!
        3,查看原理图如下:
           4,主板腐蚀之处有八个40欧的电阻,没有标号,参考图纸,判断就是R2006,R2007,R2008,R2009中的两个相连之处到南桥的线路断了。根据引脚定义分析,这些电阻通往声卡,应是开机BIOS对硬件检测,检测不到声卡所以进不了BIOS.

网友:
    楼主你图片在那呢

网友:
是的连接声卡。不进BIOS的声卡只能算其一。还有很多故障都会导致进不了CMOS

网友:
月饼版主 还有什么会导致进不了BIOS啊 上次我遇到硬盘坏 在BIOS上花屏 也很奇怪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支持,昨天首发在我QQ空间里,然后转至基地,以至于图片看不到,现已编辑。

网友:
POST过程中需要不需要声卡也是BIOS中的程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