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用一段时间后白屏

楼主(2010-08-04):
我手中接了一台DELL M1330用一段时间后白屏,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客户用了几天后又出现白屏,拿来后发现从新插拔主板上排线就不白屏,但是用个几天又白屏,只要插拔一下主板上的排线就好了,用个几天又白屏,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指点。
显卡

网友:
屏线可能性大 是一条整的屏线 还是很多根裹在一起的屏线 如果是后者可以拆开看看 前者只有代换试试

网友:
你把屏线和屏接口处理下....不行就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网友:
换 改良631

网友:
换条屏线或者把接口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