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 n953bw 液晶维修问题!

楼主(2010-08-04):
hy n953bw 液晶维修问题!不带负载 电源一体板有吱吱吱的声音!

放完电才会没有! 12V输出正常 屏不亮 灯管正常! 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灯管我是拿高压条点过的!

网友:
高压板响的话有可能是高压变压器不良所致

网友:
5V 有没有输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板只有12V输出无5V 线也没有

网友:
应该有5V 输出的,至少要两组供电,再查一下,不行换个高压

网友:
既然高压电源一体板不可能只有12V一组供电,再仔细点因为驱动板还要一个5V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