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c6220不开机

楼主(2010-08-04):
刚接机器时电流待机0.09上到0.15又掉下来,重复这样的过程,万用表打个电感阻值没有明显短路的。就加电测发现有个电感的电压没有出来VCCP。这个电压是不是给北桥供电的/还有CPU的点没有出来.产生VCCP电压的芯片换过没有用.外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是一脚的EN信号没有.望高手指点下VCCP电压是要在前面的3V 5V VGAVCC 2.5V  ...都全部正常了之后才有还是因为我的机器后级短路造成无VCCP电压。  本想断开VCCP后级但是发现VCCP去了很多地方  北桥有没有明显短路的  不好怎么下手、

网友:
没听明白你说什么呢,你先确定VCORE是不是有,没有就看IC的工作条件,你都查到EN没有了,就把EN作出来啊,电压短路与否,与EN无关了,再说了,你不是没量到有短路吗?

你的文字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你把u7去掉看一下行不行,我上次把U7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