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不通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0-08-05):
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一片联想E390的主板,故障是不上电,看了一下,是纬创代工的LWG2.

1、先量测一下主板上的各主要供电有没有短路,用二极管档逐个量测主板上的各个电感,没有发现短路。

2、插可调电源,由于我的可调电源是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所以看不出来有无待机电压,查一下图纸吧,看看5V和3V有没有出来。

5V待机电路

3.3V待机电路

实物示意图

3、确定3.3V和5V的待机都是正常的,量测开关上也有3.3V的电压,由于是裸板来的,所以没有带开机板,只好找到开机板插口,按电路图查到开机信号,然后飞了一根线方便操作。

4、开关键直接到EC的117脚,信号名是EC_PWRBTN#,在EC上可以正确量到此信号在按下开关时高电平到低电平的变化,而且104脚的S5—_EN信号也能正常的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这说明EC的工作是正常的,可以正确把处理开关机的指令。

5、S5_EN可以正常发出,那么继续查下面的电路,发现S5_EN发给Q8的B极,当S5_EN为高电平时,Q8的E、C两极导通,将SHUTDOWN_S5信号拉低,而这个SHUTDOWN_S5就是用来控制Q17和Q16的导通和截止来发出TPS51120的两个EN信号,使TPS51120开始工作,并放出RUN态电压,完成上电。量测Q8,发现在按下开关时,Q8的B极和C极都为3V的高电平,说明Q8并未正常的导通,判断Q8损坏,重新换上一个三极管,上电测试 ,可以正常通电了。

6、接CPU、内存、外显,按开关线,电流跳动正常,LENOVO的LOGO出现了,此板修复。

网友:
S5_EN可以正常发出  请问楼主这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此人根本没认真看就回复了,

网友:
说的很清楚了,S5_EN用来控制SHUTDOWN_S5信号,SHUTDOWN_S5用来控制TPS51120的两个EN信号来放出RUN态电压,完成上电的。

网友(点评):
飞翔 老大,你还有时间修板啊,服。

网友:
一个小管造成不上电,不是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待机的3V和5V 是哪个产生的

网友(点评):
一开始不就是讲的3伏,5伏待机怎么产生的吗

网友:
修好这样的板子对您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我关注您的帖子好几次了,维修思路很清晰、流畅,值得学习
小问一下:假设有0.02A的待机电流,你的电流表能显示出来吗?

网友:
高手啊,虽说我修了这么多年了,有些图纸还看不懂,都凭经验修的,多多指教啊

网友:
我要是也能把图纸,信号搞得这么清楚就好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
其实也不难, 无非那几个信号,关键修主板要按照那个来的就少了。

网友:
修板能达到这个水平 我就满足了 这才叫芯片及维修嘛

网友:
老大分析就是不一样,这只是简单的一例。
啥时候来点经典的啊

网友:
Q16,Q17如何产生TPS51120 en1和en2的没搞清楚,难道是SHUTDOWN_S5是一个高电平,然后使Q16,Q17导通,产生的en1,en2为低电平去开启后面的IC?

网友(点评):
当shutdown_s5为高电平有效的时候,机器就不能上电了,君可看到shutdown一词?有效的时候就要shutdown了。。。。。只有低电平时才能工作,Q16、17不导通,EN1和EN2有效。

网友:
逻辑推理的好案例,大家修板一定要贯彻这一点。

网友:
这不叫芯片级,这叫电容电阻级。

网友:
三极管级别的,扬老师很厉害,像这种小问题,一般都是秒杀

网友:
其实就是TPS51120的开关没有而已。 照这么说,在待机的时候没有3.3V 和5V电压的哟。要按天关才有3.3 5V

网友(点评):
51120是不管待机电压的,这个板,待机电压是通过U4和U5线性转换的。

网友:
4、开关键直接到EC的117脚,信号名是EC_PWRBTN#,在EC上可以正确量到此信号在按下开关时高电平到低电平的变化,而且104脚的S5—_EN信号也能正常的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这说明EC的工作是正常的,可以正确把处理开关机的指令

楼主不是说S5-EN信号也有高低高的跳变吗?为什么 后面又说,Q8的B极和C极都为3V的高电平呢?

网友(点评):
按下开机键后,Q8的B和C都为高电平,看仔细。

网友:
对电路和时序熟悉修好一片板易如反掌,我等缺少的就是这方面的理论基础,只能凭着经验来修,要走很多弯路。有楼主的这等技术,我不再会头疼我那堆积如山的本本了。

网友:
说的很清楚了,S5_EN用来控制SHUTDOWN_S5信号,SHUTDOWN_S5用来控制TPS51120的两个EN信号来放出RUN态电压, ...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没有搞懂,51120不管待机  那么输出的电压不是3.3V 5V吗???你说的待机电压莫非是3.3V 5V的线性电压。但这个电压输出的电流根本就不够大。能带动后面的负载吗。这个线线电压多数为EC提供供电的

网友(点评):
待机的电压是线性稳压产生的,52210产生的3 5V是,相当于IBM的B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