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M2N-E 不通电

楼主(2010-08-05):
客户送来这块板子时说: 不通电,我上电测量待机电压只有0.86V, 量电池有电 CMOS电压正常,晶振电压正常。
于是跑线路,从绿线待机到I/O芯片8716F-S的67脚(中间无开关控制三极管,直接进I/O)  , 再从PW-ON跑线经过一个22欧的电阻直接到I/O的72脚,以为IO芯片坏了  把IO换掉,症状依旧。 请问各位后面怎么查,本人怀疑是南桥坏了。求解!

谢谢各位 今天把南桥重做OK了

网友:
这种单桥主板的开机电路都集成在桥上,有条件的话重新植珠或加焊桥看一下,有可能是桥虚焊或损坏造成的。

网友:
PCI待机电压如何?  有网卡拆一下网卡,  估计还是桥问题比较大了

网友:
这块板是桥的问题,你测一下3.3VSB的阻值,再拆掉网卡,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先把待机电压修好,静态量一下3VSB 5VSB阻抗,估计有短路,先把短路解决掉。

网友:
LZ你说的“待机电压”是指开机跳线上的电压还是指的3.3VSB?如果是指开机跳线上的电压,你的思路是对的,如果是指3.3VSB,哪桥就有问题。

网友:
打PCI A14脚阻值 USB接口阻值...

网友:
说都乱七八糟,做又怎么能做好?在我看来,修板要:问  望  闻   探   切

网友:
说都乱七八糟,做又怎么能做好?
什么意思呀!!!!!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当然是先把待机电压搞定。再看其他的、待机都不正常就说其他的。那都是空谈!

网友:
把待命的稳压管测下有没损坏,没坏压南桥触发试试、不行的话就重做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