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旭日125电池不供电

楼主(2010-08-05):
机子是联想旭日125的,有一次做屏轴,拆了下电脑,好奇情况下把主板也拆了。。。后来装起来电池就不供电了,原来好好的。。。一直找不到原因,猜想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想问下电源板的位置,本人新手,最好有图,谢谢

PS:本来是找到一个相似问题的帖子,但由于是非正式会员看不到图,所以在此求助,望论坛有心人帮帮我,谢谢

网友:
那个板是个IO板,与电池供电可能扯不上关系。
你现在用电池无法加电,查查隔离电路和冲放电模块。

网友:
是拆的,我想模块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我也不知道隔离电路和冲放电模块在哪,没电路图,只有一个网上的主板图,如果有知道的说明下,谢谢,我会再拆一次看看的

...附件说是1M,怎么连600K+都传不了。。。

网友(2011-10-17):
有谁能告知下旭日 125 intel 910 的电路图在哪可以下到, 看到一个帖子说是在合集中, 不明白...

网友:
再看了下凝海的回复, 顺着提示找
找到了广达 LE2的图纸
因为接口有电压, 充电指示灯也有亮, 所以基本排除隔离电路的问题, 那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但限于工具, 配件及动手能力, 想想可能会遇到换IC 或 场管 的问题, 还是先算了, 等以后有能力再解决
在此做个记号

PS: thanks, 凝海

网友(2012-05-25):
你好,我的笔记本DC电源正负极接反,插上没反应。
接好以后,用适配器能正常工作,也能检测到电池,但是一旦适配器断电,立即掉电,电池的供电出问题了。请问这样该从哪下手维修?您能给个建议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26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