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高压板总烧c5707

楼主(2010-08-05):
接到一个客户方正的显示器17寸,开机无显示,电源灯亮,拆机测量c5707 烧了两个,还有3A保险也烧了,跟换两个c5707,一个3A保险以为能弄好,结果通电测试,屏幕一闪,有黑了,拆机在看,这回烧了一个c5707,和3A保险,我测两个11P06没有问题,还有就是c5707中间的两个电容,要怎么测,四个电容我都拆下来测了,都是从0一下跳到1, 这样是正常吗,还有就是变压器好坏怎么测。

            谢谢各位,已经弄好了,最后是换一个11p06,加焊了下变压器,现在完全正常了

网友:
线圈也换了吧,我修过明基的这种显示器,显圈不换管子换上去要不到一分钟就暴了,线圈 也有问题,要是没问题换上去应该能撑一段时间,要么再换块改良的板子

网友:
BENQ通病

这类帖子很多,搜索一下,然后再修,修不好再发帖子。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过,换好5707后,几分钟就烧掉了,现在知道了,还要换高压线圈的。。

网友:
高压包虚焊

网友:
把中间的2个电容换了  不行就是高压线圈问题  还要查查是不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圈要怎么测量它的好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电容怎么测量它的好坏啊,是跟普通电容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