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亮下黑屏

楼主(2010-08-05):
今天接到一长城19显示器,拿来的时候 不加电 ,经过维修,发现是高压包以及保险坏了,更换后,可以加电了.但是屏幕亮下就黑了,开关指示灯型号正常,怀疑高压或者灯管还是有问题,所以干脆不修了,直接换了一块全新的高压一体板,结果问题一样,那么可能是灯管问题,找来2组新灯管,做屏外测试.结果灯管又是亮1秒左右就黑了.难道是驱动板有问题?如果 是 问题 可能出在哪里?求教!

网友:
2组新的灯管,如果是接在你修过的高压板上面亮1秒,还是接在新的高压板上?
如果接原来的上面,说明你没有修好。
如果接在新的上面,
1、是高压板本身有故障
2、灯管有问题
3、或者没做好绝缘。
4、电源板带负载的问题

网友:
如果直接用高压一体板的灯管插座一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不如直接装个高压条来供灯管,高压板的供电就是高压一体板上接过来,这样就不会出现,亮一上就黑的情况了

网友:
不要用一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