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手换IO

楼主(2010-08-05):
本人也是新手,换IO开始也是头疼的问题,主要就是引脚对不齐。后来想了多种办法包括先把IO用胶沾到板子上。后来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先把引脚对齐然后用不锈钢的衣服夹子先夹住了用趟锡法先趟上一面,然后拿掉夹子再趟剩下三面,最后在用烙铁去处引脚上多余的焊锡。当然,如果IO离主板的边较远就得换个大夹子,不过我家的那个大夹子基本上是都够用,还没发现有够不到的,就是夹子越大越不顺手。

说到趟锡法,我感觉最难的要算去处引脚上多余的锡了,多粘松香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道大家用什么样的烙铁头。我用一个尖的烙铁头然后把头稍微掰弯点(大概30度吧不至于换头拿不下来就行)相当与刀头烙铁头,但是角度要比刀头好沾锡面积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我感觉效果不错。

网友:
呵呵也是好办法 但不用那么麻烦,只要把焊盘拖平,上点焊膏,IO放上去 用烙铁固定4角,这样就可以用风枪吹了,一吹就好,

网友:
我习惯从下吹,等温度够了,用镊子轻轻地动动IO,由于焊盘的吸力,IO会自动站齐的。

网友:
呵呵好经验,是不好焊。我焊了好多个了,现在感觉还不是很好焊了

网友:
拆多了就会上手了!这只是焊工问题

网友:
其实这都是练习操作多了就不会像LZ说的那么难,只要定位一个脚了,然后环视下四边对齐了没,没对齐的再对齐下,然后再固定另一个对角!等固定好后往IO的四边拖锡!LZ说到多余的锡很难搞下来,烙铁温度不能太高(否者即使你粘多松香也是很快就被烟雾话了)还有就是烙铁头要保持干净,我的做法是拖完一次锡就在高温海绵上快速擦干净头在拖!我很少用风枪焊的,除了拆的时候!

网友:
二楼三楼的都是好方法,我经常这样,下吹的话要掌握好火候,温度太高的话有的板受不了的,关键是工多手熟,跟卖油翁没两样

网友:
用夹子,挺有创意

网友:
确实很有创意,要是服务器主板,那I/O正好好主板的中央,然后距离每边都有10多厘米的距离你怎么办啊

网友:
对于新手换IO肯定是难的,熟而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