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总算开眼界了

楼主(2010-08-05):
     接一返修的显示器,上一次修的应该距现在快一个月了吧,还记得换的是什么东西。一个1530A,上次是不通电,刚好送来的故障和原来的一样。想想直接换就好了吧。郁闷……没好。结果不知道怎样想的把大电容放下电,那个响声真是响啊。吓我一跳虽说有心理准备的。呵呵……晕死。再次接上电电源部分一响一响的。12V,5V正常现在就是响了。是放电放坏了么?不解……

网友:
测一下电容电压是否正常,放电用灯泡放,不要短接。

网友:
极有可能是电容坏了,你这样放电不安全的,我一般都搞个灯泡或是用烙铁的插头接触下,不会有那么大的响声的!

网友:
我一般都用万用表测电压档来放电,不过偶尔没拿稳碰了什么还是会烧了元件~~或来干脆买了瓶防静电清洁剂,远距离喷两下还算比较安全~~

网友:
请问LZ是怎么样放电的,放电最好是用负载来放比较安全,切勿短接电容两端

网友:
自己做一个放电装置啊,百度一下就有很多,我也不传图和我的实物了,很好用,一点点火花!

网友:
灯泡才是王道。。。炸怕了

网友:
汗一個先...偶也炸過..很响地.不过没坏过东西.现在一直再用烙铁放电...

网友:
和楼主一样   我也炸过啊   还是用负载吧

网友:
灯泡放电,安全 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