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跑C1

楼主(2010-08-05):
富士康915跑C1,查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二根系统总线无电压,已换时钟IC,仍无电压,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压桥能过不呢。。。。。。。。。

网友:
两根都无电压?那先刷BIOS吧。

网友:
如果压桥的同时点复位不过,I/O有问题。

网友:
PN6 上拉是否正常?

网友:
也可以先刷个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