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死机问题已找到但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2010-08-05):
机器是个收银机  主板是威盛LHM-868 主板  是个工控板
  CPU:VIA C3 800MHZ;
主板芯片组:采用CLE266+8235M;
内存:提供1条DDR 266/333/400内存插槽  最大支持1G内存;
板载音频芯片: ALC655 声道 AC'97 音频解码器;
板载网卡:集成    RTL 8100C  10/100Mbps;
板载I/O:2组 USB 2.0 连接器  ,1组前面板音频连接器 ,1组ATX 电源 20 针接口,1个蜂鸣器;
后置I/O:2 个 USB 2.0 插口 ,1 个 RJ-45 LAN port ,3个音频接口,1 个 PS2 鼠标接口 ,1 个 PS2 键盘接口 ,1 个 LPT(并行)接口 ,2个 COM (串行) 接口 ,1 个 VGA 口 ;

故障是进系统死机   导致死机的问题是 USB   在COMS里屏蔽USB 就不死机   开开就死机  想刷BIOS 找不到   像这中问题如何解决  另外找个这个板子的BOS  谢谢
从网上找了个图片

网友:
USB 供电和阻值 都正常

网友:
问他们厂家要一个BIOS吧,前几天修到过一块不跑码的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在PCI上加个USB扩展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扩展卡太高  他机箱才5厘米高

网友:
换PCI转接卡可能不行,因为SB的USB控制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
呵呵可能是桥的问题楼主考虑重植和换桥吧

网友:
不知道 LZ 这POS机装的是不是 Win98 系统  如果是的话  切记不要装 USB 2.0 驱动 就不会死机   可以重装 98 然后不打USB驱动   试试
以前我们给连锁商场装的所有POS中  有部分机器有这种问题   ! 主板配置基本一样 当时我们用的是 ECS 的板

网友:
个人认为,很有可能是USB驱动的事。你不打USB驱动试试。 如果还是死机,那么南桥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难道这商场的收银机就这一台啊?
再找台一样的主板,把里面的BIOS程序文件备份出来,然后再刷到这块坏的主板上不就行了?

商场也有打烊的时候吧,这个时候去把机器取来就行了。人工多算点

网友:
装的是2K系统  至今还未解决  屏蔽USB 装XP 没事  太郁闷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了呢,这个南桥好找,应该是8235的吧,实在不行买个板,这样的板子有卖的,大概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