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开机

楼主(2010-08-05):
IBM X31无待机电流,更换南桥电流到0.6A不跳变,诊断卡跑00,又换一南桥,电流跳变到1.0A开机,烤机三天正常,交给客户,不到一个月返回,电流0.6A不跳变,诊断卡跑00,没有再换南桥,应该有电路导致南桥损坏,该如何检修?

网友:
  无待机电流为什么要换南桥 楼主有好多思路能给我等讲讲吗

网友:
换南桥之前先检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有很多相关帖子不妨翻阅借鉴一下

网友:
检修待机电路,待机电压正常,无实时时钟,换时钟无效,所以更换南桥。

网友:
原来无待机电流,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网友:
芯片维修大师啊,,来了就搞桥,
怎么不先看线路??????、、

网友:
维修是经验,原理加手工,每款本都有一些常见故障,易损器件,我们做维修求的是迅捷,相关故障先换容易损坏器件,这都是简单的常识。只有少数意外才进一步测量。

网友:
IBM 不加电, 还是多好修的,

网友:
先查查外围

网友:
没待机先查下待机电路 保护隔离那一块 再往下走

网友:
把思路说详细点

网友:
受教了,全是高手啊,

网友: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南桥哪里损坏会引起诊断卡跑00

网友:
这样我就能检查排出了

网友:
我了也是啊待机有0。06,有3V 5V就是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跑码,应该是没有出CPURST#吧,先查下PCIRST#出了吗?是不是北桥引起的不跑码?

网友:
跑00 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 问题很多。 我觉得作为维修员第一步不是换桥,是找故障。对症下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做维修都是你这样的方法,我想那也变的没意义了。在好的师傅,也不能修好每块主板,抓到一个板子就换,修复率不高。 至少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不定换上去当时是好了。保不了多久。 最起码要查出问题的关键。 不是每块主板换桥就能解决的,很多时候就是桥的原因,但换了过后把机器的故障扩大了,反而成为料板。 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总线任何一处出错都会不跑码。

网友:
还是做南桥吧!

网友:
先把待机修出来吧,,,

网友:
1,如果是PCIRST#信号没出来导致跑00, 红外接口小板,也就是带1394接口和密码芯片的那个小板,在机器的左下角那里,你可以试试看,以前有过类似情况
2,为什么不试试CPU呢?这种机器cpu虚焊的情况也很多啊,不过cpu搞起来风险比较大,
3,还有就是分组供电MAX1845和max1715

网友:
维修是经验,原理加手工,每款本都有一些常见故障,易损器件,我们做维修求的是迅捷,相关故障先换容易损坏 ...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也是开店的,我同意武斌彬同学的看法,自己开店了才知道有些东西虽然应该那么做但是实际上不可能那么做

网友:
谢谢萧秋雨的回复,我不知道回帖的有几个在做一线维修,一线维修要兼顾修复机器和提高技艺,比如V3000黑屏、花屏、白屏、红屏、九宫。你会怎么修,你会测电路吗?维修技巧,原理应用要根据实际情况,这样才能在实际中不断提高,我们做维修说到底是为了修好机器,比如CPU你只需只带管脚功能就行,至于里面集成电路如何实现,数字电路如何滤波,知不知道,不会影响维修。

网友:
换完桥如果有问题电流肯定不正常,建议从开机电流下手

网友(2010-09-06):
我又找了一块X31主板,准备对比测量一下

网友:
现在肯定外围电路有问题了,如果BGA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
既然换了南桥就好过,那查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