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8-05):
今天遇到一块梅捷G31的小板,不跑码,测试各电压都正常,时钟也正常,就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测复位跳针有3V多点的电压,按开机键无变化,不知道怎么修。请高手指点,小弟新手。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没注意,帖子地方发错了。SORRY。

网友:
内存电压看一下 是1.8V不  复位电压正常  外围电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如果各供电,时钟都正常,那你就测一下ATXPG和VRMPG是否进入南桥,如果PCI上无复位,南桥到PCI无短线的情况下,那就是南桥坏了。具体需要路线路来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哦。。新术语又来了。什么是“ATXPG和VRMPG”第一个是不是电源好信号,第二个是不是
CPU的电源好信号?这2个信号在打阻值卡上能否测到。谢谢,

网友:
  这两个是老术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