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 我这样做是否会出问题

楼主(2010-08-05):
情况是这样的 我昨天接到一个显示器 他的VGA线是接在显示器里面的 他外面部分线 已经有断线了

于是我更换,发现我买的线的接口和人家原来的不一样。。(我是新手第一次换这个)记得在学校学的时候 主板VGA 接口 要的是 123 RGB   13 14 行场信号   根据打对地阻值 找到了 三基色 都是75欧 然后我用他原来的线 找到了 行 场信号 然后我又接了一个地线  一共就接了这6个线。。。 然后测试。可以用 显示正常

我想问的是 这样接不会对什么 照成 危害吧   因为他原来的好象是 14个线

网友:
好用就行了,一般没事的。

网友:
恩,没事就行,

网友:
应该不会有事,实际使用的也就这几根

网友:
能用就OK了,不会影响别的,

网友:
用起来是没问题 我烤机3个多小时 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显示  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
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