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系统下G系统的软件,GHOST32

楼主(2010-08-05):
在基地里看看没这个软件,虽然很常用,但是基地没有发上来弥补下

GHOST32 11.0.1.rar

网友:
系统下G系统的软件是什么意思,先下下来看看。。

网友:
我解压出是一个1.4MB的文件,这个怎么使用,请教下,谢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网友:
系统下GHOST,我喜欢用深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和光盘版的再DOS下使用的GHOST一样啊
你不会还不会使用GHOST吧

网友:
这是具体的操作界面,会用Ghost的肯定会用这个

网友:
就是一个在WINDOWS下做GHOST的文件,启动后会出一个和DOS下GHOST一样的界面,一样操作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会用啊,但是我都是一般用镜像文件恢复系统的,那个文件和镜像文件一样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一样的。找的你的镜像文件存放的位置直接用就可以了
和DOS下的Ghost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呵呵,下次得试试,呵呵,谢谢你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一个ghost(克隆)软件,会ghost就会它了。

网友:
对楼上说的对,就是GHOST克隆软件。会用DOS下的Ghost就会用这个软件,
不稀奇,就是那个Ghost在DOS下,这个是在windows下,就这么点区别

网友:
pe系统用的GHOST

网友:
下来试一下,看好用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