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老是自检内存,还闪进不了系统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05):
开机老是自检内存,还闪进不了系统怎么回事、?有时能进安全模式有时正常启动就花屏怎么回事?谢谢请指教啊

网友:
显卡也擦拭啦,

网友:
多半是驱动的问题,你试试在安全模式下看看你的驱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时他老是自检内存,按F8也不行啊,但能进BIOS,如果设置光驱启动,报错愁死人啦

网友:
硬盘也有可能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没有装上,是不是硬件的问题,显卡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那为什么有时能进安全模式啊 ,如果硬件有问题怎么进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