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检测步骤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2010-08-05):
笔记本
的检测步骤是怎么样的呢!我只知道首先是检测市电和待机电压,然后检测3V和5V,在检测开关健电压,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像有很多的芯片,比如电源芯片,CPU芯片还有各个桥之类的,谁能帮忙写个检测的顺序吗?各位大虾帮帮忙!!!
笔记本

网友:
小芯片 我知道 首先要查 芯片的工作电压 有没有到位,网上查PDF文件 就可以找到那个角了

网友:
对症下药,看是什么现象 ,一般都能确定毛病,每个机器都那样查 一天修一个机器,赔死了

网友:
这个好修啊

网友:
找出看下是哪个调节电压不稳定

网友:
看待机电流,上电电流,待机电压,开机以后各电压.......什么故障就有什么故障的检修方法,见意楼主先到基础版块学习,再发贴问。

网友:
各类电压可是不少,头痛着呢,我建议还是找一个本研究明白了,就好了,这些东西也都差不太多

网友:
问的问题太笼统了,,能详细一点吗,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懂那我们说的再详细你还是听不懂的,

网友:
一般的话都查一下开机各大的电压吧,像机子本身就有的3V 5V 之类的,然后再查其它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