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10-08-05):
新学主板维修的,请问一下大家,怎么分主板上的电容正负啊,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有极性电容都有极性标识的。没有标的就是无极性的。去电子基础版块看看贴,先学习一下。

网友:
电容在外壳上有负极标识,一般是标负极;主板在插电容的地方也有标识,一般是用阴影标负极。

网友:
圆柱的那种电解电容负极有一根很明显的颜色不一样的标志,贴片电容是没有正负之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华硕主板有些电容标识刚刚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