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记本中怎样区分哪些原件是属于供电端的还是信号端的

楼主(2010-08-05):
笔记本中怎样区分哪些原件是属于供电端的还是信号端的,供电端的电阻和场管坏了,不知道阻值是多少的话该用多大的来进行替换,还有信号端的电阻和场管坏了,又该用阻值是多少来进行替换,请各位资深的大虾帮忙讲解下吧!

网友:
供电线较粗,信号线相对细。相关阻值参数要量PDF或是图纸。

网友:
这种东西的话修多了就知道了咯

网友:
只能依靠图纸才能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不熟悉的话,不看图纸不敢瞎替换的,一烧一大片的呵呵

网友:
就是啊,不知道的话,完全不敢乱换

网友:
最好看图纸,不然只能参考类似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