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D1100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0-08-05):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TCL   D1100的本,有待机电压,按下开关键开几不显,电压跑1.32V就不动了,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要先打波形,判断是走到哪一步了,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显卡,问题确定之后再做下一步工作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波形是什么意思啊?诊断卡吗?我新手,请前辈指教。

网友:
应该是北桥有问题吧    查一下北桥和显卡的供电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示波器打内存条上的AD线看波形的跳变,判断出走到哪一步,

网友:
老大我没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