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LOGO 死机

楼主(2010-08-05):
接到一台R400的机器,故障现象为听在开机画面处无反应,蓝牙灯也亮,最小化问题依旧,有遇到过的没,给点思路。
蓝牙

网友:
建议先换内存试试,不行再用示波器检测CPU供电的波形,不能有干扰,其次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重做或者更换南桥,

网友:
IEM南桥........好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