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如何去胶

楼主(2010-08-05):
请问师傅们,大家在维修IBM T60、61像这种显卡带胶的,如何去进行维修,说说经验!
有的说在机器上先给它预热再去胶,有的说在机器上用镊子一点点的去,请问师傅们是怎么弄的?

网友:
IBMT60是灌胶的吧,我们这灌胶的一律不做,换主板

网友:
如果只是外面有胶的加热到100多度时用镊子一点点的去,是里面有胶的用测温线测温度达到溶点时暂停1分钟等他完全溶化后用点力把显卡取下来。

网友:
直接做BGA,不过风险比较大,请跟客户沟通好之后再做,

网友:
LS很有意思,呵呵。。。

军兵 -8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郁闷呐,修这种机子,不过还是经验很是重要,一楼的朋友直接换主板啊,哈哈,你们哪里多少钱一块呀?哈。。

网友:
已经有三块板报废了;不是蛮好搞的

网友:
正好遇到这个机子 试试看

网友(2010-09-08):
直接上焊油。。要用渗透性比较好的焊油。加温到245度,可以直接拿下来。。考察了好几种焊油。一种叫小岛的焊油效果最好。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
风枪开到200度,对着吹,用镊子挑干净再上bga

网友:
看你自己的本事啦,直接上BGA拆焊机可以搞定的,也可以用热风枪加热去掉

网友:
小岛的焊油?那里出的?

网友:
IBM的封胶镊子是清不干净的。边角锡球都是封胶。

网友(2010-10-19):
只有用好一点的BGA,化了就好办了,慢慢地拿出来就可以啦

网友:
这东西经验很重要,不过我觉的先用风枪一边加热一边用镊子刮下来的方法还行,可以试一试,不过不能太用力,以免把板上的信号线刮断了

网友(点评):
是灌胶的显卡,胶在BGA里面, 用风枪和镊子能搞定吗?

网友:
这种打胶的显卡还是不要做的好,一不小心就会掉点。

网友:
弄不干净的能不能用天那水去洗啊

网友:
我们隔壁师傅,用土炮,单温区一样做,没有事的,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挤珠就不好玩咯

网友:
方法一:淘宝里边有专门卖去胶剂(涂上以后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对PCB腐蚀性比较强),过几个小时后,黑胶会变得不那么坚硬,这时在做会比较容易取,成功率相对会高很多,缺点就是等待的时间太长。
方法二:用铝箔纸把显卡的周围都粘上几层,第一层可以紧贴芯片,第二层必须要离第一层铝箔纸一定的距离,因为空气也是阻碍热量传播的,这样粘3层左右就可以了,显卡周围的正面和背面都要相同,做的时候最好在芯片的四个角放上一点Pb的焊老,当焊老都融化了以后在等上十五秒钟以后,芯片基本上就都已经融了,这时用镊子取下芯片就可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粘铝箔纸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几层贴的很紧,不然铝箔纸也是金属,导热也是很快的,一定层与层之间有空隙才可以。祝看到此贴的朋友修一个成功一个

网友(点评):
有点医问: 1. 用去胶剂 ,PCB 和焊点会不会有影响, 会不会给机器带来后患 2. 第2种方法, 我认为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法,多层锡纸周边陋热, 上BGA 熔胶,

网友:
加热再除胶温度因人环境而异

网友:
主板下面点胶的,都是要拆下来植球。直接加热多半要溢锡的啊。

网友:
经验还是经验。

网友(2010-11-23):
我做灌胶的一般是直接取下BGA,重新植球。

网友:
据我的听说,这种灌胶的做起来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拿出来分享一下呀。

网友(2011-05-02):
回复 网友A:

一种叫MK-540的焊油。据说是小日本的东东

网友:
用风枪吹着拿聂子剔了,有时还是可以的

网友:
各位大师们方法都对   不过全靠小心  取之前应该和客户说好这显卡会爆珠  然后再取

网友:
风险太大了

网友:
呵呵  都是大师啊!

网友:
我这边做法如10楼!

网友:
做黑胶得胆大心细。搞那个我们都用螺丝刀搞下来

网友:
先加焊下看看,不行的话拿下来重做

网友:
同问,这个难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郁闷之极。

网友:
先用热风枪对着胶吹,小心一点一点用镊子把胶刮掉,但是要小心不要弄断PCB板上的线。然后直接上BGA返修台。当然拆这种芯片,经验非常重要,要用巧劲,而不能用蛮力。否则主板上掉点就不好弄了。

网友:
直接换板把,这个不太好弄的

网友:
加焊膏直接加热到255,用摄子小心的取下来,重新做BGA

网友:
是不是结合一下效果会好一些呢,把风枪开到两百六七,风速开到4左右,在用烙铁往下拨。取芯片是第五段,温度到270度持续1分钟,再用镊子 从四个角慢慢翘起  再用吸盘往下吸

网友:
灌胶的做BGA确实风险太大,很容易掉点的,先跟客户说好吧,真要是作不好只能换了,以前作过一个这种的,结果掉了三个点,飞线解决了,运气好了不会掉点,楼主自己把握吧

网友(2011-06-09):
高人啊,我手里有片不赶做
怕搞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