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老兄帮帮

楼主(2010-08-05):
现有一片AM2r主板,在入系统前正常,进入XP后自动关机,求助。系统已重装过。

网友:
先换个好电源试一下,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故障,换电源后故障排除。

网友:
测各个供电有没在正常值内,如果单桥的压一下桥看看。

网友:
先把配件换一边

网友:
先检查散热

网友:
确实 先看散热正常不, 在看电源

网友:
全盘格式化,重装系统。先把软件问题排除。

网友:
在排队电源、散热的故障后,你就是重点检查硬盘,如果最后确定故障在主板,你可以重点检测复位门电路!

网友:
是不是每次都这样,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是这样的,开机自检的时候都正常。就是滚动条过后要进入系统的时候就断电。不过观察CPU供电有三个电容有些鼓。还没来得及换,不知道和它有关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温度过高保护  可以先进BIOS里面看一下温度会不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