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那位兄弟有 OZ9932(sop-8) 的pdf

楼主(2010-08-05):
如题,请手头有的兄弟 分享下...感谢!

实在没有 切张 典型电路图 也可!

网友:
点击26次 无一人 回复  悲剧啦

网友:
网上找不到这个芯片,你说一下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找图看

网友:
那么多版主  都在把M????

网友:
采用“PWM控制IC+推挽结构驱动电路”的高压板中,驱动电路采用推挽结构形式,PWM控制IC主要采用OZ9RR等,下面以PWM控制IC OZ9RR为例具体分析。

  OZ9RR是凹凸公司(02Micrto)生产的液晶显示器背光灯高压逆变控制电路,具有如下特点:工作频率恒定,且工作频率可被外部信号所同步;内置同步式PWM灯管亮度控制电路,亮度控制范围宽;内置智能化灯管点火及正常工作状态控制电路;设有灯管开路及过电压保护功能;可支持多灯管工作方式。OZ9RR引脚功能见表。

  表 OZ9RR引脚功能

  由0Z9RR组成的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可将输入的不稳定直流电压变换成近似正弦波的高电压,以驱动背光灯管。图如下所示是OZ9RR的实际应用电路。

  1.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由PWM控制IC I901(0Z9RR)及其外围元器件组成。由电源电路产生的VDD电压(5V)经R5限流后加到0Z9RR的供电端6脚,为OZ9RR提供工作时所需电压。当需要点亮显示器时,高压板输入端口EN信号(来自主板MCU)为低电平(0~1V),控制N沟道场效应管Q1截止,进而控制OZ9RR的1脚为高电平(3~5V)。

  OZ9RR在6脚得到供电,同时1脚得到高电平信号后,内部振荡电路开始工作,其振荡频率由2脚外接的定时电容C9、C11大小决定。振荡电路工作后,产生振荡脉冲,加到内部逻辑控制电路和驱动电路,经过变换整形后从5、4脚输出PWM脉冲,去推动驱动电路工作。

  2.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用于产生符合要求的交流高压,驱动CCFL工作,驱动电路由双驱动管U2、升压变压器T1等组成,这是一个零电压切换的推挽电路结构。工作时,电源电路输出的VIN(12V)经升压变压器T1的2~1绕组和2~3绕组分别加到U2内两只场效应管V1、V2的漏极;由OZ9RR的5脚和4脚产生的驱动脉冲分别加到U2内V1、V2的栅极,在驱动脉冲的作用下,使U2内的两个开关管V1和V2交替导通,输出对称的开关管驱动脉冲,经由升压变压器升压后,产生近似正弦波的电压和电流,点亮背光灯管。

  图 OZ9RR的实际应用电路

  专家点拔:

  该高压板的驱动电路不是Royer结构形式,而是推挽结构驱动电路。推挽驱动电路非常简单,电路中只用到两只N沟道场效应管(Q906、Q907),并将升压变压器T901的中性抽头接于正电源(VCC),两只功率管交替工作,输出得到交流电压。由于功率晶体管共地,所以驱动控制电路简单;另外由于变压器具有一定的漏感,可限制短路电流,因而提高了电路的可靠性。
  3.亮度调节电路

  OZ9RR的7脚是亮度控制端和升压变压器电压检测双功能端。当需要调整亮度时,由微控制器产生的亮度控制信号DIM经R1、R2分压和VD1隔离,加到0Z9RR的7脚,经内部电路处理后,通过控制0Z9RR的5、4脚输出的驱动脉冲占空比,达到亮度控制的目的。

高压板的DIM输入端口输入的是连续可调直流控制电压,控制电压范围是0.5~3.6V,0.5V对应最低亮度,3.6V对应最高亮度。

  4.保护电路

  (1)欠电压保护电路

  OZ9RR的6脚为5V电源端,6脚内部还设有欠电压保护电路。当电源电压低于3.8V时,欠电压保护电路将动作,OZ9RR控制5脚、4脚停止输出驱动脉冲。

  (2)软启动保护电路

  OZ9RR的1脚是一个多功能引脚,除了用来引入EN控制电压外,还外接电容C5,起到软启动定时的作用。OZ9RR工作后,1脚内电路向外接软启动定时电容C5进行充电,随着C5两端电压的升高,OZ9RR输出的驱动脉冲控制开关管向升压变压器提供的能量也逐渐增大。软启动电路的使用,可以防止背光灯初始工作时产生过大的冲击电流。

  (3)稳流电路

  稳流电路用来保护CCFL不致因电流过大而老化或损坏。电路中,升压变压器二次侧的R12为过电流检测电阻,R12两端的电压随工作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电流越大,电压越高,此电压经C12滤波后加到OZ9RR的8脚,作为电流检测端。

  在背光灯管点火阶段(启动期间),高压电源需要提供较高频率的点火电压,一般来说,点火频率是正常工作频率的1.3倍左右,点火频率是由OZ9RR的2脚外接定式电容所决定的。OZ9RR设定的点火时闾是2s,如果2s后,8脚灯管电流检端检测不到灯管电流,OZ9RR将停止工作。

  在背光灯管点火后,灯管进入正常工作阶段,OZ9RR通过8脚检测灯管电流,并通过控制电路稳定灯管电流,8脚的基准电压在1.25V左右。灯管正常工作时的驱动电压频率也是由2脚定时电容决定的。

  另外,若CCFL的工作电流过大,会使OZ9RR的8脚电压升高很多,当达到一定值时,经OZ9RR内部处理,会控制OZ9RR的5、4脚停止输出驱动脉冲,达到保护的目的。

  (4)过电压保护电路

  OZ9RR内的过电压保护电路可以防止灯管升压变压器二次侧在非正常情况下产生过高的
高压而损坏升压变压器。在启动阶段,OZ9RR的7脚电压检测/亮度控制端检测升压变压器的二次电压,当7脚电压达到3V时,OZ9RR将不再升高输出电压,而进入稳定输出电压阶段。

  (5)灯管开路保护电路

  如果灯管与灯座接触不良、灯管被取下,或者灯管损坏,0Z9RR将自动切断5、4脚输出的驱动脉冲,从而达到保护的目的。

网友:
与oz9RR一样,具体见http://bbs.dianyuan.com/topic/135185

网友:
与oz9RR一样,具体见,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 热情回复!

网友:
虽然 引脚定义 跟9936一样

但是 不可以直接替换!
本人 亲测!

网友(2017-07-13):
有的时候  要用的文件  就是找不到  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