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普达O2求助

楼主(2010-08-05):
型号是O2 XDA EXEC,现象是不能开机。没修过手机。有没有兄弟能整起来,我挣个差价。

网友(点评):
看看能不能进三色屏

网友:
型号好象叫D900

网友:
不能开机很复杂   是白屏  还是  供电电路坏掉了???  如果不是供电坏了,看看能不能进三色屏。

网友:
你先看看你的电池安好?

网友:
我也来凑热闹
多普达 P800摔了 敲敲板偶尔能开机 再敲就掉电 能进三色屏 哪里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