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94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8-05):
一片原装的945主板 D945GTP不触发,用镊子短接绿色和黑色线会触发而且跑马但是不过内存,我把IO换了也一样的情况!南桥晶震和谐振电容都换过了也没见好转,请教下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刷BIOS吧 很多原装板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先看看开机排针上有电压吗??你强加电都能跑码,这个好像能BIOS关系不大哦

网友:
找开关到IO,IO到绿线上的元件,看是否异常。

网友:
楼上说的对。也可先吹吹SB试试

网友:
开关针脚上面有3.3V的电压而且短接有电压跳变,那个绿色的开机线是和一个小电阻和IO81脚直接相连的,我测过电阻没烧,反正就是短接开关针脚这个电阻没任何的电压跳变,这个线应该是低电平开机的吧?还有奇怪的是IO的S3和S5都没电压,关不关南桥的事呢?

网友:
碰晶振开机  换过之后还是老样子  不妨烤下SB

网友:
从IO与南桥的AD线判断一下是哪一个坏了,请更换,

网友:
IO换的是否一定是好的?先查查开机线路 确定是IO还是南桥或者是线路的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
是IO的S3和S5是南桥发过来的开机信号。把这两个针脚挑起,看看有没电压跳变。没有的话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S3 S5信号的IO脚已经挑开了,根本没电压!我把南桥吹了一遍了还是没反应!第二次想把它吹下来从植珠的了,结果我吹下来后检查了一下南桥用放大镜看了四边结果有一根很小很小的丁点浅绿色的线!南桥挂了!不修了!唉!反正都是朋友送的坏板哪~~

网友:
是不 是 有断线的地方啊!!!仔细跑线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要条件没有满足 IO的RSMRST#有没有发给桥了  再就是开关到南桥  南桥到IO的SLP_S3 #  IO到绿线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