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翻新的15台式机显示器花屏故障

楼主(2010-08-05):
故障现像:通电后白屏、屏上有彩色的竖线。
我个人看法,这个是屏显电路板上有问题,不知道从何查起,不知道还有没有修复的价值。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试,那里出再彩色就用手压一下屏背后的软排线正常那就是软排线虑焊。

网友:
换个屏试或者换个通用驱动板一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2012-12-30):
烙铁压线   屏排线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