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屏幕偏红 没菜单

楼主(2010-08-05):
估计是 程序,这机器 拿来 是 电源板 坏  换电源高压 一体板 后   开机 LOGO  正常   连电脑  图像偏红  按键 有反应  但没有 菜单显示

哪位 朋友 有这程序呀   是刷 哪一个呀    他上面有 两颗 24c02  一颗 25XXX

网友:
<按键 有反应  但没有 菜单显示> 你是怎么知道按钮有反应的啊! 最好是把按钮先都换掉在试试看  这种东西都不好说 特别是按钮的问题

网友:
偏红  ?
是不是灯管老了哦

本人觉得个跟BIOS没什么关系

网友:
刷24存储器,里面的资料紊乱了

网友:
今天 修复了  把 VGA旁边的 24C 拆了   老样子
再把靠近排线的 24C 拆了    开机 好了    菜单出来了  颜色也 对了   就是 开机会出现 自动调整
也无碍                                          换个 新的 空片 估计 会好

网友:
有时把24芯片,拆了再换上就会好!

网友:
老的换上换是 红的  拆了  算了  只是 菜单 改 中文 后  断电 后 还是 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