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求助

楼主(2010-08-05):
本人手头接手一台TCL K42
笔记本
,945集成显卡,客户说雷击了;那就先拆机,量各处都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于是就接上电源,待机0.05-0.06A,3V 5V正常,开机到0.7A,瞬间掉电,I/O,南桥,网卡都换过,求助中
笔记本

网友:
量一下其它的电压值都正常不?或者后级转换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