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550s开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0-08-05):
接客户本本,神舟Q550s,开机电流到1.05A,就掉了,一直循环,拿下cpu,内存也是一样,电流到0.44A就掉了,然后自己开一直循环,it8512换过,也是一样

网友:
CPU的供电起来没有啊

网友:
CPU的供电是1.18V

网友:
看一下散热问题怎么样!

网友:
应该与散热问题无关,空载也是一样掉

网友:
压着南北桥试试

网友:
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显卡有可能,还有看下各个电压起来没

网友:
桥与CPU座子的问题性大点

网友:
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集显加焊北桥,独显加焊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