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 VER1.0

楼主(2010-08-05):
此板现故障是: 挡C1,U供电 内存 显卡 桥供电 正常。 BIOS刷过打过阻值 没法异常。NB K8M890 SB:8237R 高手解答一下啊。
补充一下,之前是不加电,更换8282后,插上电源自动上电,但可以关机。会不会是SB的问题啊??
自动上电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基准电压、负载电压、 smbus控制总线电压、SPD电压都测好吗?上电自动开机关能关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