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网本随机闪屏,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0-08-05):
一七喜上网本,新的到手后凉机开机就出现闪屏,因为别人送的,所以无法拿去售后,我就自己拆了,然后测试,发现按了一下屏线与主板接口的地方,就不闪屏了,于是用热熔胶把此接口粘好固定,之后用了半个多月后又开始闪屏,重新拆开,把胶去掉再重涂一次,又可以坚持半个月左右,但总不能老拆啊,现在本本用了差两个月一年,我都拆了五次涂胶了,有的时候闪屏不是一天一直在闪,有的时候闪一会自己又好了,笔记本有散热架,屏和高压条部分也不热,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助。

网友:
换个高压板或屏线试试吧

网友:
10寸的上网本,屏分辩率是1024*576,用什么样的高压板?14寸通用的行不?

网友:
楼主所说故障表现该是屏线与屏接口部分。通常情况下你可换屏线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