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P41 USB 鼠标的怪问题

楼主(2010-08-05):
BENQ P41 开机正常 用几分钟USB 鼠标就一卡一卡的 但是触摸板正常 怀疑系统 分区从装 问题依旧
在PE 系统下 正常 , 加焊南桥, 问题依旧, 奇怪的是开了鲁大师 USB 鼠标就好了 一关上就会又卡
触摸板

网友:
感觉5v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查usb的供电和时钟 是否正常

网友:
你把触摸板关掉看还卡不卡,有时是触摸板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