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主板故障引发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楼主(2010-08-05):
    由主板故障引发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主板是计算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显卡、声卡都在上面运行的,因此,主板出现问题,表现得都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快速排除主板故障,让电脑正常运行呢。本文就为各位用户提供一些相关故障的快速应对措施。
一、为什么主板无法正常启动,同时内存发出“嘀嘀”警报声
故障分析
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主板内存插槽,性能较差,内存条上的金手指与插槽簧片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是内存条上的金手指,表面的镀金效果不好,在长时间工作中,镀金表面出现了很厚的氧化层,从而导致内存条接触不好;还有一种可能是,内存条生产工艺不标准,看上有点儿薄,这样内存条与插槽始终有一些缝隙,稍微有点震动,就可能导致内存接触不好,从而引发报警现象。
故障应对
解决这种现象,只要将计算机机箱打开,并在断电条件下取出内存条,将出现在内存条上的灰尘或氧化层,用橡皮把它们擦干净,然后重新插入到内存插槽中就可以了。要是内存太薄的话,可以用热熔胶,将插槽两侧的微小缝隙填平,以确保内存条不左右晃动,这样也能有效避免金手指被氧化。要是上面的方法,无法解决故障的话,可以更换新的内存条试试;在更换新内存的条件下,报警声继续出现的话,此时只能重新更换主板来试试了。
二、为什么无法正确识别出键盘和鼠标
故障分析
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主板不支持鼠标、键盘,这样系统无法找到鼠标、键盘,即使可以找到鼠标,鼠标操作也不听你控制;或者键盘、鼠标与计算机连接时,出现接口连接松动现象,这样就会很容易造成,键盘、鼠标与主板接触不良的现象;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鼠标、键盘本身有故障,导致系统无法有效识别。
故障应对
首先查看一下说明书,看看主板到底支持什么样的键盘、鼠标,要是当前使用的,与主板不兼容的话,可以重新更换主板可以兼容的键盘、鼠标,就能解决问题;要是鼠标、键盘的连接端口出现松动的话,可以重新更换一下键盘、鼠标接口,确保连接稳定、可靠;要是上面的方法无法解决问题的话,你必须检查键盘、鼠标本身的问题,例如查看它们的供电电压是否为+5V,要是不正常的话,就应该检查供电保险电阻有没有出现熔断现象,要是保险电阻数值很大的话,可以使用较细的导线直接连通。
三、为什么打印机不能正常工作
故障分析
在排除打印机本身故障以及软件故障外,打印机不能正常工作,很有可能是由于带电插拔打印线缆,造成了打印接口的损坏。
故障应对
要解决这种故障,必须更换新的打印接口芯片,这种打印芯片往往可以在同型号的旧主板上,能轻松找到,你可以请专业人士,来帮忙将打印芯片焊接起来;要是你的打印机可以支持USB接口的话,那么你可以将打印机连接到USB接口上,这样就不需要更换什么打印接口了;当然,你还可以去购买一块多功能卡,来重新“打造”一个新的LPT端口;但由于“打造”新LPT端口,需要经过跳线设置和软件设置,没有太多专业知识的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四、为什么主板无法正常启动,也没有报警声出现
故障分析
主板无法正常启动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例如主板上的电容,在长时间的工作下,可能会出现炸裂或冒泡现象,这样主板的滤波功能可能就失效了,如此一来,供电电流中出现了很大成分的交流冲击波,从而导致主板工作不稳定,以致于无法正常启动;要是CPU供电不正常的话,主板也会无法正常启动,同时没有报警声;此外,CPU风扇的固定卡子要是发生断裂,或内存插槽出现断裂,或者内存插槽出现断针,CPU插座出现断针等,都有可能引发上面的故障。
故障应对
为了确保主板电容上的电压不致过高,应确保供电电源通过稳压器过滤,还不要让计算机长期工作,导致电容过热;你可以利用万用表,来检测CPU周围的三极管二极管,是否工作正常,以便检查CPU供电是否正常;要是出现断针或断裂现象,都必须重新更换新的配件。
五、为什么显卡总是发出非正常的报警声
故障分析
出现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显卡与主板之间出现了松动,或者是显卡本身受到了损坏;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主板与显卡无法正常兼容。
故障应对
要是显卡与主板之间有松动现象,你千万不要随意震动计算机,最好再把显卡拔出来,重新插紧插好。要是显卡在其他主板中,使用一切正常,但到了这台计算机上时,总是没有图象出现,不过显示器电源却能正常,那么这很有可能是显卡和主板不兼容引起的,此时必须更换能与主板兼容的显卡。要是上面的方法,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是显卡本身的问题,此时可以将它安装在其他主板上,要是还不能工作的话,就可以断定显卡已经损坏,此时只有重新更换新的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