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完系统后C盘数据还能恢复吗

楼主(2010-08-05):
一客户C盘桌面有数据,他自己做系统把C盘Ghost完后,C盘数据不见了,现在想恢复数据,以前我听说数据被覆盖后就不能被恢复了,就没接下来,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数据能被恢复吗? 谢谢

网友:
可以恢复的,用恢复软件

网友:
C盘都覆盖了,恢复的可能性很小了。

网友:
都覆盖了,恢复的必要条件:不要覆盖!在c盘剩下的地方,还有希望

网友:
用Finaldata、EasyRecovery试试

网友:
如果是全盘覆盖了那就没有多大的希望。

网友:
DISKGEN软件可以恢复

网友:
DISKGEN只能恢复分区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这个情况,用EASYREC 扫描N久,没有恢复。最后丢失了这客户。有方法请说详细点好吗,真的很需要。

网友:
这个应该不好弄吧,专业店应该可以,一般业余应该够呛

网友:
用软件应该能恢复

网友:
恢复的可能性小

网友:
不覆盖会出来点

网友:
这种情况即便是恢复出来部分文件基本上被损坏了无法使用了

网友:
只能恢复一部分没有被覆盖的。

网友:
可以的,我自已"自殘"過,整一個硬盤反复GHOST,衹要動一次也不動牠的話,掛載到其它機器上用WINHEX讀一下原盤就出原文件目錄了

网友(2010-09-04):
这种情况  能出来多少是多少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了,最好用分区医生,还有要看你要些什么文件

网友:
数据被覆盖后就不能被恢复即便是恢复出来基本上被损坏了无法使用

网友:
看情况吧 如果c盘很大的话 还有可能
要是c盘很小 基本上就不用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