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后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05):
电脑蓝屏后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高手指点!!

网友:
CPU温度是不是过高,再者换内存试试。还有换系统试试,听听硬盘会不会有异响。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系统问题,如果确定不是,换件测试,把故障确定在某个件上再讨论。

网友:
先换根内存试试,如果还出现蓝屏的话,那就是 系统的问题喽!

网友:
先做系统试下,如果还是蓝屏的话,就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看看蓝屏代码是什么,上网查查

网友:
楼上几位回答问题,没回答到点子上
自动重启的原因是系统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自动重新启动打勾了,你取消掉就不会重新启动了,再蓝屏看看代码,查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