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512显存的显卡 求助求助

楼主(2010-08-05):
今天收到一台机器       是组装的台式机
故障是   开机1-2分钟  显示器就黑   然后显示没信号输入
我怀疑是显卡的散热不好   于是清灰  上硅胶
弄完后还是这样
我观察显卡发现  显卡的风扇在转了2分钟左右   就变得时快时慢  然后屏幕就没信号输入了
各位大哥能给我提供点思路吗?
我总不能一上来就去干显卡啊

网友:
有思路的大哥帮帮忙啊
谢谢你们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要是显卡的问题。你不干显卡你想干吗???干显示器?。。哈哈

网友:
同意上述观点

网友:
今天刚接一主机和楼主说的情况一样  不过他是集成显卡      上来我就换个电源(客户机器较老)OK!好了。建议试一下

网友:
先把问题确定啊。  到底是显卡 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  确定问题了。 再决定干谁

网友:
如果是风扇转慢就黑屏换个好风扇试还一样就加焊一下GPU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是显卡的问题
是因为那个显卡风扇 的螺丝安排的 不合理
然后导致 显卡两边翘起来   使显卡虚焊了
但是 我建议他换个显卡   修的话不合算
那个客户还要换个电源
电源280   显卡460  +起来是740
换个电源是因为那个  电源带不动那个光驱    - -

网友:
靠  楼主就会忽悠人

网友:
哇~ 你蛮会杀猪的~ 卖得好贵  什么电源 什么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先换显卡排除一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代换法啊   呵呵 不过价格不错  支持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是 长城400W的   显卡是七彩虹5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