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G430 进水了

楼主(2010-08-05):
接到一台联想本子 G430 进了点水但是不多,整机拆完后开始清理,清理完后晾干后侧机,没有上键盘,进系统都正常,但是建了一个文本文档后猛弹 \ \ \  \  \ \  这个键符号用测试键盘软件测试其他按键都正常,外接usb键盘也如此,不知道是不是键盘管理芯片坏掉了,这个板的键盘是那部分管的,求助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IO 是什么型号的在主板上的哪里 我刚接触笔记本知道的不多 谢谢了!!

网友:
还是进水导致的 线路损坏,慢慢查 ,一定能发现异常!  键盘接口到I/O 的线路和接口数据线对地阻抗重点检查

网友:
线路有短路,也就是2个线路的阻值太低了,关键还是没有清理干净。

网友:
查IO吧    估计水渍腐蚀了部分线路

网友:
外接USB键盘时原本在机子的内置键盘有无拆下来?修过一台机,KB换过,KB滤波电容全部拆掉了,KB也换了,还是这样,最后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谢谢各位清洗了键盘座 还有kb926QF C0芯片晾干后进系统后正常了,但是键盘的一些按键失效,算是解决了

网友:
LZ偷懒了,进水板子处理好后,一定要烤干才行,用风枪彻底烘干,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进水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但断线是主要的

网友:
问一下各位大侠,是不是有种专门的烤箱啊,在哪买,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