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源IC型号1916W

楼主(2010-08-05):
Acer 的VA1916W,电源IC飞了,型号不知道,就看见后面有个XXX2BPS,这个型号不是很熟悉。有的兄弟麻烦下。

网友:
上个背面图吧!有可能是LD7552

网友:
应该是,我没有数据线

网友:
应该是QB922BPS 好像是的  前几天看过一个 ,,仅供参考

网友:
QB922BPS 百度都找不到,肯定你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