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2 开机报警 大概一分钟后断电

楼主(2010-08-05):
海尔W12
开机报警   有间歇的“嘟”声  一直持续  直到进系统后断电   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
拆掉键盘风扇   一样报警  内存换过也一样  重新换别的带系统的硬盘也一样
求个维修思路

网友:
这种掉电的没什么好思路,我这只有个笨办法。打PWM各控制波形,查温控。

网友:
要不可能是IO坏了,导致连键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报警?

网友:
开机后风扇转不转?
裸板,把CMOS电池扔掉,加健康的CPU,加喇叭,接内屏,加合适的电,不加内存,开机,看是什么情况
再加上健康的内存,开机,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COMS电池有电
内存换过

网友:
刷个新的BIOS,你会觉得生活会更美好一些。

网友:
郁闷的是   这个机器居然不亮了 真是郁闷 啊
自己不亮了!!!

网友:
H8  有问题,但是它是由程序的。

网友:
裸板测啊  什么都不要 只上cpu和内存  插上喇叭  开机  看他叫不叫  不叫就好说了 叫的话把I/O加焊试试   在不行就查各路的控制吧

网友:
现在就按照不亮的修发修! 只要亮了 估计前面的问题就解决了  重点排查  io   和网卡 等 pci上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