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进PE蓝屏

楼主(2010-08-05):
内存、硬盘、系统重装都试过了 就差做显卡了
  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啦

网友:
晕。你南桥做了没有。和显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蓝屏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
我想你是不知道吧,HP V3700的机器,他的电源管理部分和硬盘数据传输部分已经更新了方式了。必须用最新的PE(支持VISTA以上内核的)才能不蓝屏。

网友:
BIOS的问题吧他原来因该是vista所以蓝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换张光盘可能就能进PE了?

网友:
对,但是一定要是支持VISTA内核的,不然无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sta真恶心,hp也很恶心
有些自带Vista的hp机改xp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还是把南桥做了为好,对了,你那蓝屏是什么代码???????

网友:
关键看代码,进PE进蓝屏,基本上我会建议去刷BIOS。。。
然后在考虑在显卡

网友:
蓝屏的代码有很多,是不是一个代码就代表一个固件的损坏。。?

网友:
可能这就是所为的版权维护吧,不过还好他们升级我们也跟着学了呗。这样的机器在改XP系统的时候如果想完美一些的话,还要把BIOS刷成F.2C这样的版本。

网友:
你是不是要改成XP系统啊,这个机器不支持进PE,必须改BIOS才可以装

网友:
网上哪位高手发个可以用的BIOS上来  供大家用啊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这样的 装XP也蓝屏 还是装个VISTA吧

网友:
我感觉机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装的方法不对,我还没有见过装不进XP的机子,先调好硬盘模式和电源模式,再先加载好硬盘驱动再进PE,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谢谢  大家 我 装了 W7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