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上的主板。8114809ng

楼主(2010-08-05):
请问下,8114809ng(厂商:on)好坏的判断?1脚对其他脚都不通。。。2~3脚黑2 红3 有500欧,红2黑3 不通。。在1脚加点电流。。2~3直接导通。。请问这样算是坏的吗??什么型号能替换???
主板
DELL

网友:
用二极管当对1~2脚正反量下。。再量2~3脚就直接通了。。对管子放电。。又不会直接通。。

网友:
如果你是红表笔点1脚后导通那就是N管用09N03应该能代

网友:
那现在这个测量结果。这个4809是算好的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