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黑屏故障,求解

楼主(2010-08-05):
有一台方正本本,开机用一段时间就会暗屏,黑了但是仔细看还是能看到内容的,本本很热,如果加上散热架的话,用一天都不黑,本本仍然很热。
机器CPU是赛扬的,2G DDR2-667,SIS S3显卡集成的,SIS主板,14宽屏。
笔记本

网友:
黑屏故障
1:主板无dispoff#信号发出
2:背光板不良
3:灯管不良

网友:
这是没背光查高压有没有

网友:
从两方面查起,如果黑屏先外接一个显示器试一下确定一下故障看是主机还是屏的问题,如果是屏就怀疑高压和灯管,根据我的经验你的是高压居多。。。祝你好运

网友:
是不是惠普的机器,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大家看好我的问题,
第一,我的是方正的本本,不是HP,HP的话一般是显卡缺陷这个我知道
第二,我说的黑屏还能看到字,上了笔记本的散热底座后就不黑了,貌似跟高压关系不大
第三,我觉是就是因为整机太热造成的黑屏.

网友(2010-11-02):
dispoff#信号 是关闭背光源 这个信号 是低电平有效的 谢谢 凝海的三段话
只有有点搞不明白 这个信号都是由显卡发出的呢 还是通过什么元件 发出的

网友:
按照你的理解,也就是:温度高时背光就会灭掉。
我建议你先试试把散热底座插上但不把电脑放在底座上,看看会不会灭,如果这样会灭,那就可以肯定是温度的关系了。

网友:
开机用一会就黑屏,说明系统供电,高压正常,只是CPU的散热不良,散热风扇转动正常不?给风扇加专用油,还有就是CPU的温度传感器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