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4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8-05):
开机排针有3.3v电压. 按下电源开关. 不通电.

网友:
INTEL主板无电到一般是CPU电压出现短路或32K无振荡

你尝试一下把CPU的电压不要能不能通电?
通电的话是CPU电路

网友:
PCI A14对地阻值,不插CPU供电是否能通电?如果是开机电路问题,那查开关到IO,IO到线线电路。

网友:
CPU你装上去没呢? 不上CPU也不通电的哦  IO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通电  要查的还有很多  待机电压  晶振 有没有起振  RSMRST#有没有
IO到南桥  开关到IO  IO到桥  桥到IO   IO再到绿线的线

网友:
看晶振有压差没,在恻恻开机电路的那几个点试试!

网友:
查一下IO电路,还有触发电路,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32K晶振有无压差,波形。IO_SMRST#有无输出,IO_PSout 输出到南桥的脚有无跳变,桥反回到IO针S3#电压有无跳变,IO_PSon 连绿线针是否有跳变  详请请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282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