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MX/IPAT主板肯定是通病

楼主(2010-08-05):
网吧给的主板,一共10块,其中有8块用四位卡跑到79 18
用775的CPU假负载测量,供电,时钟,复位各电压都正常
怀疑是BIOS,但是这主板没有BIOS芯片,我是没找到
请问修过的兄弟说说,这板该如何修?我没想法了
我在论坛里找了,都没这板子的资料,要是修好了我定写上结果出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
这板CPU坐空焊的多 ,我刚修了块一样的不开机,AD线都没问题 ,压坐后就亮了

网友:
应该有八脚的BIOS芯片吧?

网友:
不知道哪个是BIOS芯片,没发现八角的,跑的码不按常规的,什么10 11 0E 5B EE 18 17 都没在平时的主板上见过

网友:
LZ仔细找找吧,这板子肯定有BIOS芯片,应该是八脚的,一般八脚BIOS芯片在主板上焊的脚那焊锡都拖的比较长,一眼就看出谁是啦,仔细找找吧

网友:
我都看见BIOS芯片了 在你的主板南桥的左下脚那个8脚的芯片

网友:
华硕 不是有在线更新BIOS 技术吗?用正常的那2块 先下载BIOS 成功后 备份BIOS  再去找BIOS  不就结了吗?

网友:
25X80AV的。。。。

网友:
第二个PCI槽的右边就是BIOS

网友:
是火星产的主板么?那不一定有,如果是地球上的华硕出的肯定有。在靠近板的边缘上的IDE的边上。靠着桥的那面。八脚的便是。

网友:
这不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嗯,谢谢各位兄弟,现在知道是那个了,一般的编程器能刷这样的BIOS吗?(我没有编程器,我可以拿给同行刷)还有就是到底是不是BIOS问题啊,我只是怀疑是这个问题而已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维修本来就是边试边修,怀疑什么就修什么
引用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H:

您好,你刷过这样脚的BIOS芯片吗?长相和笔记本上的八脚场管一个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跑到79 18是怎么跑的?BIOS在最后一个PCI槽的旁边8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10-11- 21 -18 -17 -E6 -0B -5B- EE- 79(二位卡,四位卡就是79 18)BIOS芯片找到,这种芯片怎么刷?普通的编程器好像装不上去

网友:
BIOS就在PCI 2旁边啊 25序列

网友:
回复 网友I:
只能先刷BIOS试了  这种芯片要用8脚的转接座刷  现在的主板都是这种BIOS芯片 所以还得备一个转接座才行

网友:
测下各总线有没有空焊先。。

网友:
没编程器,退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