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5S的怪问题!

楼主(2010-08-05):
我这里有一台AOC 715S的液晶他一开机的时候是正常的,过了20分钟后电源灯都不亮了。高压条和驱动板都换过了还不行,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谁有这台液晶的电源图,可以上传一个吗?电源IC是6841的
电源

网友:
电源灯都不亮 了应该检查电源板有没电压输出

网友:
电源灯不亮的时候电源板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你说 高压板 跟驱动板都换了 还不行 你是换一样的板 还是通用的驱动板 按钮有没有换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