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 19的液晶,无电源输出。

楼主(2010-08-05):
明基 19液晶,无电源输出,电源IC是1203P60的,6脚供电5V-8V这间跳。可能是雷打坏了。换过1203P60和光耦,初测无管子坏!!,请教各位!!
电源

网友:
尖峰吸收回路也要检查一下。稳压回路等。

网友:
测一下过流检测脚外接电阻阻值有没变大

网友:
是不是查CS 这条线啊!!!!

网友:
换了1203P60,8P脚对地了IC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