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主板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0-08-05):
HP V3000机器,显卡6150,AMD CPU,接手时有时能亮,有时不亮,不亮时是0.74~0.83。
由于是V3000,先换显卡,换好后开机能亮,以为好了,可是加载两根内存后,又出现时亮时不亮的现象,请高手指点,这种现象多为那部分问题。
谢谢!

网友:
CPU座子或者是CPU,AMD的CPU爱出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桥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听着像是笔记本啊,LZ是不是发错版块了,应该发到笔记本讨论区啊,

网友:
哈哈,是桥问题,焊下值球再上,开机ok
这是笔记本主板